请问怎么设置,使得用户密码输入正确,弹出一个窗口?

楼主(2014-02-11):
实现的效果是用户1输入密码正确,不弹出指定窗口;用户2输入密码正确,弹出指定窗口。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该功能的实现可参考官网下载中心的范例程序的D04示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明白例程中是怎么触发宏指令的,宏指令中读取LB9060,LB9060有什么特殊功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