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屏带多个不同仪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02-12):
威纶屏mt8070ie有两个485串口,一个串口用来连接三菱plc,另个通过modbus-rtu连接一个台达温控表和一个电能表,求教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只要温控表和电能表都通过modbus-rtu通讯就可以,然后通过温控表和电能表的站号来进行访问,格式为 站号+#+地址,例如 4X 1#10或者 4X 2#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