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Adjustable)和MODBUS RTU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2-12):
在选择PLC类型的时候,MODBUS RTU (Adjustable)和MODBUS RTU有什么区别?MODBUS RTU (Adjustable)协议和MODBUS RTU协议有什么区别?

网友:
MODBUS RTU (Adjustable)驱动类型可以通过修改参数1来设定地址偏移量。

使用者可自行定义在设定中参数1的地址范围。举例来说,当使用者在参数1中设定为5,则MODBUS地址范围会变成5 ~ 65535。

网友(2016-08-12):
经你这么一说明白了,某品牌的文本编缉器它的modbus协议寻址是由1计起的,访问1就是访问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