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触摸屏,PLC内部自定义的M2=1.触摸屏就不在让触摸

楼主(2014-02-12):
本人刚刚接触咱的触摸屏。有以下问题请教

1、PLC为永宏B1-14MR。鼓风机对应的输出点位Y0。触摸屏上定义对应的多态指示灯,指示灯对应的地址为LW1。

    只要Y0输出,触摸屏上的鼓风机就开始转(应该这样)。我就不明白Y0 怎样与LW1关联的?
2、PLC内部定M23为故障报警。只要M23=1.触摸屏就触摸失灵。

    M23=1怎么就能控制触摸屏的触摸?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Y0是位地址,LW1是字地址,是对应不上的。你可以用位状态指示灯直接读取Y0的输出状态即可。

楼主:
我觉得也是。我是在给客户改程序!这个程序是前面一家公司做的!

网友:
YO和LW1的对应可能是通过宏指令来实现的。

不能触控应该是在每个元件的安全选项里设置了生效/失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