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如何进行屏幕校对?

楼主(2014-02-13):
TK6070IP如何进行屏幕校对?
听客服讲新版的软件里面有这个功能,没找到。
我用的版本是V4.65.09 Build 2013.10.14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程管理界面

工程管理界面

用USB下载线连接电脑跟触摸屏,然后点击图中的“触控校正”按键进行校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软件上传里可以选USB吗,我安装的貌似没有USB选择,只有以太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4-10-18):
开机长按触屏上任意一点,就可以进行触控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