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输入比例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4-02-13):
用屏跟变频器通讯,在屏幕上输入频率范围是0-60HZ,怎样设置“比例转换”才能把触摸屏输入的数字放大100倍写入变频器,从变频器读取的数据缩小100倍显示。
看手册看的不咋明白。

网友:
直接将小数点后位数设置为2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