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背景

楼主(2014-02-17):
可以把一色的页面的背景换成其他照片类的画面吗?
怎样做?谢谢!!

网友:
可以的,可以直接把外部的图片导入到图库中,然后再调用图库直接放在页面的最低层。

楼主:
好像运行起来特别慢

网友:
尽量不要使用PNG格式的图片,改为jpg或者bmp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