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温控器的通讯

楼主(2014-02-17):
公司现在有MT8070ie触摸屏,还有一个温控器,我准备买台达的dta4848r1。我知道通讯参数设置一样就可以通讯了,但还有一点疑问,下图中的地址如何与手册上的地址对应?3x,4x,5x应该如何选择?比如说台达的数值读取地址是4700H,我是不是在地址那栏填写4700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功能码是读03写06要用6X你这个4700H是16进制的要转换成10进制的再加上1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不对请指正

楼主:
好的,后续有了结果我会来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