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问题EB8000V465.11_20140129 EB8000V46511_20140214

楼主(2014-02-18):
EB8000V465.11_20140129 安装后无法启动软件, EB8000V46511_20140214安装后无法离线模拟,都会出现提示程序已关闭。又装回EB8000V465.10_20131205后,一切正常。

应用在win7系统

网友:
XP系统没问题。

网友:
最新版的软件问题多多,例如把这台电脑的文件拷贝到其它电脑无法打开。无USB上传功能。修改了可以点击软件打开多个程序。头疼中

网友:
昨天升级了新版,经常休眠后在线模拟时发生这个:
串口通讯就停止了,必须重启计算机才能解决。系统是XP。
com.exe这个进程退不出去。关机都关不了。只能电源键4秒强行关机。
装回20131014了。
建议每次更新后公布改进了哪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选择安装,谢谢。

网友:
威纶通连续读取几个位状态的宏指令是什么,如:读lb0-l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