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做一个手动连续输出的量怎么做?谢谢

楼主(2014-02-19):
需要手动输出0.0~100.0,希望屏上“增加”按扭用手按住不放时,连续向一个地址写数值0~1000。
现在用宏指令,
bool addstate //按键状态指示
unsigned short out1man, addtimes

GetDataEx(out1man, "MODBUS RTU", 4x, 259, 1)
GetData(addtimes, "Local HMI", LW, 10, 1)
GetData(addstate, "Local HMI", LB, 0, 1)

while addstate

if out1man < 1000 then
  out1man=out1man + 1
  SetDataEx(out1man, "MODBUS RTU", 6x, 387, 1)  //out1man输出值写入手动输出地址
  GetData(addstate, "Local HMI", LB, 0, 1)
  addtimes=addtimes+1    //addtimes,查看写入次数。
  SetData(addtimes, "Local HMI", LW, 10, 1)
end if

wend

在线模拟效果还行,但屏上效果很不好。写得太慢,经常1-2秒才加一次,怎么才能加快执行速度?或者有什么别的思路?谢谢
PLC地址整段间隔、最大读取字数,最大写入字数这些都调小过,没什么效果。

网友:
宏指令是怎么触发的,可以选在在4号公共窗口放置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来触发宏指令,周期可以设置为0.1秒。

楼主:
多谢aligashiya大哥指点。
宏指令是用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复归型,按住置LB0=1(addstate=1),同时触发宏指令)触发的,准备把这个元件做成“增加”按键。
test滑块MTP1.rar (11.39 KB, 下载次数: 581) ,需要写入的这个地址是只写的,所以有点啰嗦。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