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多段显示温度计。但是不懂

楼主(2014-02-20):
但是不懂怎样用实际温度去驱动显示它。。。求教程

网友:
是和什么下位机通讯,需要通过不同的寄存器来显示这这段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 三菱plc配温度模块

网友:
如果触摸屏是直接与温度模块通讯的话,直接通过 站号+#+地址来进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