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屏USB下载不去的原因及升级建议

楼主(2014-02-20):
一下载就出以下问,经过查找才知道是USB接口的问题。
换了N条线,就是下载不了。电脑也换了还是不行。后来通过手压着USB线接头,才下载成功!!!!

我估计主要是因为屏采用这种接口造成:
我建议威纶通能升级成这种接头,像松下PLC和屏通的屏一样。我用这种接头的松下PLC和屏通的屏从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此问题大不多数情况是由于USB下载线屏蔽性不好所导致,可以更换一条USB2.0接口  带屏蔽的USB下载线。

网友:
我觉得发贴人说得对,要用手压才行,不是屏蔽的问题。我也碰到过用同一条线下载到同一型号的威纶HMI,其中就只有一台要用手压才行。

网友:
我的一台新的TK6070IP也是这样,下载线是屏蔽的也不长只有3M,有一半的可能下载失败,显示无法载入字体或密码错误。

网友(2014-04-10):
我遇到要不是提示密码输入错误,要不是字体下载失败。

网友(2014-06-30):
我的也是这样的,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电脑的USB端口或者系统问题,端口换了,系统换了,也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4-08-04):
一般是由于电脑的USB3.0口才会发生那些错误现象,在电脑BIOS中禁用USB3.0,可消除上面那些错误,我已试过,原来也是下载时老是出错,禁用USB3.0后一切正常。

网友:
经常遇到无法下载,重新插下USB线,实在不行就重启电脑就可以了。威纶这方面做的不好。

网友:
我的也一样,有时可以有时不行,,,烦死了

网友(2015-12-27):
请教上传步骤?谢谢!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