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元件重叠在一起,执行顺序和层有关吗?

楼主(2014-02-21):
MT500的程序,我将一个位设置元件和一个功能键叠在一起,位设置元件不起作用,把功能键删掉就好了,在eb8000中就没问题,请大虾指点?

网友:
两个元件叠加在一起是按层来执行的,先执行最上面一层的,依次往下执行,最后执行最后一层的,因此你要把位状态元件放到功能键的上面层,可以选定位状态元件后,点编辑--层--最前面  即可。

楼主:
谢谢老师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