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组态编程问题

楼主(2014-02-21):
好长时间没用过TK6070触屏,这次有一个工程做两台X、Y轴台,买了两块6070屏,用EB8000编程的时候明明做好的位状态无件,下载到屏里跟没做一样(部分有显示),没有显示。还有我在做位状态无件时,发现,一般属性里,选择开关类型,只能设置ON或OFF,如果选复归型或切换开关时,下载到屏里也是没有显示;数值输入元件做好了,下载也没有显示,翻来复去地找不到原因,这里向版主求助,请指点迷津,谢谢为盼!

楼主:
昨晚上重新下载了软件安装,今早上发现在元件属性里,只要点击安全项时,总是会提示"请输入一个整数",其它的属性点击也会出现这样的提示,求版主帮助!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连上PLC就有显示了,第二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升到最新版解决了,不过有人说最新版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