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媒屏显示PLC no response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楼主(2014-02-22):
现有两种型号的触摸屏,一个是MT5056iv一个是TK6070ik的,他们与三菱FX2N PLC的通讯线是不是一样?
我以前互换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因TK6070出现位状态切换开关无法显示但好像能通讯后送修,说换了485插头但现在
现TK6070通电后显示PLC no response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通讯线存在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我昨天也在连接FX3U与TK6070IH时出现这个问题,是通信设置的问题,你仔细看看
我昨天就是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其它设备有干扰。

网友:
你说的MT5056IV应该是MT6056I吧,如果是MT6056I的话和TK6070ik的通讯线是不一样的,MT6056I接触摸屏的母座上面,而TK6070ik接触摸屏的公座上面。

楼主:
是不是COM端口改成COM1?回复 2# 断崖独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用母座串接的。

网友:
不是修改通讯端口,你开始的参数没有设置错。主要是2款触摸屏和PLC的通讯线是不一样的。

楼主:
通讯线不一样?
以前一直用的那根线,两种型号都能通讯。只是因为通讯线被砸断短路一次可能导致触摸屏不能通讯,送维修点维修后还是不能通讯。

网友:
你确认下型号是不是一个MT6056I,一个TK6070I,
如果是的话,我确认这2款和三菱FX系列PLC的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接线顺序一样,但是线的公母头不一样。

楼主:
一个是MT506MV一个是TK6070I之前的那个给他们换掉了。
我犯了一个小错误,把TK6070I设置成了MT6070I,昨天修改了一下,今天早上装上去试机,一切正常。还是用的那根线,两种型号屏可以使用一根通讯线。由于是公头所以中间用了一个母的转接头。
谢谢版主!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