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TK6070IH显示时间问题

楼主(2014-02-23):
我想在屏的主页上左右流动显示实时日期时间,应该怎么制作,包括读取时间的地址,请在线的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
系统寄存器LW9017-LW9023分别表示  秒、分、时、日、月、年、星期,可以分别作7个数值输入元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师傅,还得辛苦你一下,读取地址我知道了,怎样在主页上显示时间,教教我在EB8000里怎样设置做出来,谢谢了!

网友:
直接在 元件 下面找到数值显示元件  依次添加7个数值输入元件  读取地址设置为LW9017-LW9022,这样就可以显示触摸屏的系统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师傅,按照你的指教,我的屏上可以显示系统时间了,非常感谢你!只是如果把这些时间日期显示在一个有底色的方框里,且方框里的时间可以向左或向右飘移就太完美了,还能教教我吗?

网友(2014-04-07):
回复  aligashiya

楼上的师傅,按照你的指教,我的屏上可以显示系统时间了,非常感谢你!只是如果把这些 ...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个走马灯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