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 如何通过RFTR5无线数传模块 433Mhz 收发信号.

楼主(2014-02-24):
MT6070iH 如何通过RFTR5无线数传模块  433Mhz 收发信号.   MT6070iH  通过串口连接433的 无线模块 如何设置能让他通过无线模块收发数据?   求方法   最好可以发一下案例   邮箱2514609534@qq.com           小弟有点菜,100万分感谢各位指点!!!    谢谢谢谢

网友:
触摸屏没有特殊需要设置的地方,主要是收发模块之间的通讯参数要设置好,然后将触摸屏和下位机对应接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恳求参数设置方法..   能有案例的话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
具体无线模块的设置咨询下那边的技术支持,或者参考他们的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案例吗?  他们的无线模块只是收发信号功能而已...还有频率设置... 我这边的项目是 通过你们的 触摸屏无线控制我们的小车 小车的主板是stm32的单片机  通过无线模块来接受触摸屏发出的指令

网友:
如果能够直接用线和你们的控制板连接的话,那就不需要再改动触摸屏和单片机程序了。
只需要设置好无线接收模块和无法发送模块之间的频段和通讯参数,其他正确接线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把有线换成了无线,只和无线模块直接能不能通讯上有关系,和触摸屏设置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