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记录保存时间间隔的问题

楼主(2014-02-24):
触摸屏的数据记录是每天将数据自动保存成一个文件,这样的话,如果要将数据读出(通过FTP server)分析,只能读取头一天及之前的数据,而当天的数据还没保存。如果每隔3个小时就想读取数据,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
通过系统寄存器LB-9034强制保存事件记录与资料取样数据。
然后就可以上传到资料取样数据了。

楼主:
好的,谢谢,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