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台温控表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4-02-26):
我用的是欧姆龙温控表,单台通讯可以,可是多台通讯时只有一台成功,请问触摸屏应如何设置?

网友:
什么型号的温控表?用什么通讯协议通讯?串口接口类型是RS232还是RS485.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如何用一个按键控制同时多台温控表的同一个参数设定,仪表是欧姆龙E5EZ.

网友:
用宏指令或者触发式资料传输都可以。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