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求余运算是计算错误,刚接触不知道原因求指教啊!

楼主(2014-02-26):
我求余运算是计算错误,刚接触不知道原因求指教啊!
大概代码如下: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b,c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GetData(b, "Local HMI", LW, 1, 1)
c = a%b
SetData(c, "Local HMI", LW, 2, 1)

如a = 1500,b = 1000
最后计算结果显示的却是 1500 而不是500,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 将上面的c = a%5 直接改成 c = 1500%1000 却显示正确

网友:
数据格式定义有问题。

如果只占一个寄存器,数据格式要定义为 short 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