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2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4-02-26):
如题,求高手帮忙
  1,切换开关元件和位状态设置,属性为复归型时,没有安全控制确认功能,该这么办 ,我需要弹出提示对话框

  2. 今天突然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奇怪的问题:位切换开关单击后PLC地址没反应,换成位状态设置元件也不行,但是在PLC这边虚拟强制可以动作,怎么弄都不行,我是2个按钮 一个是确认,一个是重设,确认可以动作,确认完后参数写入完毕,需要点重设,这时候 怎么点重设都没反应,但是动作条件都满足,PLC这边直接强制可以动作,把这2个按钮控制的地址互换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设备等着出货,,急啊 见鬼了

   在线等着大家帮我,不胜感激!

网友:
1.第一个问题可以采用变通的方式。通过按键弹出一个直接窗口,然后到直接窗口上去做的的开关元件。

2.你说的位地址是什么地址?X还是M?

X地址触摸屏是不能进行控制的,只能读取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内部软元件

网友:
HMI型号不要选错了,使用目前最新的软件版本重新下载一下程序试试。
同时再确认下是不是PLC程序的问题。

网友:
PLC程序里面是不是有批量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