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曲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4-02-27):
大家好!我是新手,向大家请教关于实时曲线的问题,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原件属性设置如下:      在线模拟的时候没有曲线  请各位帮我分析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大值是2?可能是因为趋势图上下限没有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很感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曲线上看不到具体的值?
设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