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图的Y轴怎么调整大小

楼主(2014-02-28):
采集的温度一般在40度左右,可趋势图的Y轴上限只有10,超过10的数值就看不到了,不知道怎么调整,求解惑!!

楼主: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进来的看官还是要谢谢啦

网友:
通道里面去修改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26):
怎么解决,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