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8104XH远程电脑显示问题?

楼主(2014-02-28):
MT8104XH在局域网电脑显示的画面反应很慢,感觉有卡顿怎么回事?但是在MT8104XH自己屏幕中显示的面速度又正常。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叫局域网电脑显示的画面?
你有多台屏还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通过管理室的电脑监控现场MT8104XH的画面。在电脑上显示出的画面动画不流畅,有卡顿现场!怎么处理?
电脑跟MT8104XH处于同一局域网网段里,例如电脑IP是192.168.100,而MT8104XH的IP是192.168.1.101

网友:
你管理室的电脑是不是用VNC软件去监控触摸屏的?

VNC属于远程桌面软件,需要同步画面,传输数据量较大,可能有些延迟。

如果你有远程触摸屏的程序,可以通过EasyAccess软件去监控,效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