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100触摸屏索引寄存器里的数据写入三菱PLC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4-02-28):
关于索引寄存器写入到PLC里寄存器的问题:
  当我把触摸屏上的RW100的数据调用到PLC里D100时是正常的。索引寄存器设置是30个寄存器为一组,把数据输入到第二组时(RW130),我没有把触摸屏的数据调用到PLC的D130里,PLC里的D130里自动存放着RW130里的数据,D130里应该是没有数据的。
   现在是触摸屏有多少组数据。PLC的寄存器的地址就会自动增加并存放触摸屏的数据。  这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你的传输数据的元件,来源地址可以勾选上使用索引寄存器,目标地址如果是固定的PLC地址区域,不要勾选上使用索引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