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6070iH冷机正常,热机不断重启,是什么原因,如何送修?

楼主(2014-03-01):
11年制造的MT6070iH, 冷机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断重启而且不能进入,热机也是不断重启,是什么原因,如何送修?

网友:
可以先检查下是不是给触摸屏供电的电影不稳定照成的。用万用表量下电压大致在24V±20%之间,或者使用单独的开关电源供电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