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200实现无线通讯?

楼主(2014-03-02):
请问触摸屏与西门子plc200实现无线通讯用什么方案?近距离,用于现场操作、显示,要用以太网加无线路由器吗?现在用的型号是6102i,需要换屏吗?还是有其它方案?求指教!

网友:
用以太网方式通讯的话可以将触摸屏和PLC都连接到路由器下,路由器通过wifi连接。需要触摸屏使用带以太网接口的。

如果是串口的,推荐用一款赛远的远程通讯模块,他们有专门开发和西门子PLC通讯的无线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