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离线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3-02):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怎么解决?

楼主:
版主请你给个答案!怎么解决?

网友:
先退出离线模拟,到进程管理器里面看下有没有 gui.exe 或者com.exe 这2个进程,有的话就手动关闭掉,再重新打开离线模拟。

注意不要一次打开多个离线模拟或者在线模拟。

网友A(2015-10-06):
进程管理器里面看下有没有 gui.exe 或者com.exe 。请问这个在哪里找?

网友(2016-03-17):
引用 网友A:
进程管理器里面看下有没有 gui.exe 或者com.exe 。请问这个在哪里找?

ctrl+alt+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