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曲线检视线不显示数值

楼主(2014-03-03):
我在使用趋势曲线检视线时,检视线上不显示数值!求解!

网友:
检视数据不是检视线上显示的。

是需要通过在你检视下面设置的地址来显示的,一个通道的就直接做一个的数值显示元件来显示,多通道的数据检视用连续的地址显示。

网友:
老师,历史资料取样元件数据显示格式为多通道时,多通道的元件的读取地址是不是对应连续的地址,比如5个通道取样资料格式都是32-bit flort,数据长度就是10个字,这10个字是不是就是读取VD0-VD8(S7-200)的数值呢

网友:
VD0 VD4 ..VD8...VD12.............
S7-200VD地址32位数据是以4个为间隔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