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上传问题

楼主(2014-03-03):
各位好:我使用EBD8000 上传MT6070I触摸屏的程序,为什么上传上来的只有*.XOB的文件(再双击打开时提示要用更高级的版本才能打开,所以就无法打开),我发现我们编程的时候自动生成一个*.mtp文件和一个*.xob文件。这是什么原因,麻烦老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
XOB的文件要反编译的,可以生成MTP格式的文件,可能图库会丢失。如果是自己的屏没有另设禁止反编译和另设密码的话才可以反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XOB格式的文件反编译。

网友:
回复 楼主:

    MTP是软件生成的格式,屏不能识别,BOX才是屏能识别的格式。BOX用EB8000可以转换成MTP

楼主:
感谢各位,有长见识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