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 的新版EB8000是否存在设置32bit高低字节的问题

楼主(2014-03-03):
做了一个通讯,用的是台达DVP-EH3的PLC来通信其它模块,这里触摸屏仅仅用来作为显示。PLC读取处理过的数据没有什么问题的,图中有的,但是在触摸屏里面显示的时候,出现32bit数据             d11928与d11929哪一个在前的问题,请问维纶里面可以设置吗?

这种通信我以前用SS2的做过这样的通信,没有任何问题。这次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新版的EB8000需要设置高低位的顺序问题?

我用的是V4.65.0   我现在在程序里面用XCH指令互换了字节,但是很想了解是不是新版本有高低字节互换的设置。

网友:
d11928与d11929高低字节问题, d11928是32位的低字节, d11929为32位数据的高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请问可以有什么设置可以使其高低互换吗?  以前DVP ss2的PLC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的惯例都是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这个没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