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趋势图的通道问题

楼主(2014-03-03):
在趋势图中,能不能通过数字输入元件来设置趋势图的通道?如果能得的,怎么设计?

网友:
你还不如把趋势图做成一个页面,用弹出窗口来控制显示。可以通过过数字输入元件来控制显示的页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上。

网友:
想设置什么?上下限,通道显示隐藏还是什么?

上面的2个参数都可以通过在趋势图的通道选项中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