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图通道的选择

楼主(2014-03-03):
趋势图的通道可不可以用宏指令来选择啊?也就是说可以在一幅趋势图上不仅可以实现多个通道显示,但同一时间,只显示一个通道。

网友:
不需要用宏指令,在趋势图的设置里面有对应的选项控制。
如图,如果勾选上了LW0用来控制通道显示,当LW0的第一个位为ON时,第一个通道显示,否则就不显示。第二个通道就是LW0的第二个位,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