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X-bit的含义是?

楼主(2014-03-04):
6X-bit的含义是?0x-multi coils的含义是?

楼主:
还有 在RTU中 4X和6x有何重大区别 不知道怎么分别使用

网友:
不同的地址类型对应的命令中的功能码不一样。

楼主:
内容具体点

网友:
MODBUS命令第二个字节的含义是功能码,不同功能码执行的命令不一样。

例如6X-bit的含义是通过03功能码读取寄存器地址的位状态,通过06功能码去控制寄存器的位。
0x-multi coils  功能01功能码读取位状态,05功能码控制位状态。

4X和6x  读取的时候都是用03功能码,写入的时候  4X用10功能码,6X用06功能码。

具体参考EB8000使用手册和MODBUS协议。

网友(2014-04-18):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TK6070IP,共可能用到几种MODBUS功能码?如果画面中有多个连续的位地址或字地址,屏会自动使用读多线圈、写多线圈,读多个寄存器,写多个寄存器指令,在一条命令内操作吗?如果地址是分散的,是否轮流每个地址操作?
  如果我在RW区编制一些参数,在下位运行到特定步骤时传送给下位,是否只能用PLC触发宏指令传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