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功能键怎么实现切换画面的同时,触发PLC里一个M值

楼主(2014-03-05):
刚接触威纶触屏,手里有个用台达写的程序,然后现在需要换成威纶的。

图片中的自动 和 手动 键,是切换画面的,同时要触发PLC中的中间继电器,但是从威纶说明书没找到 类似的做法,特在此向大家请教下。

台达中实现的方法是在属性中设置 触发位元

网友:
可以直接在这两个按钮上面叠加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把这两个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层放到顶层,因为执行过程过是先从最顶层依次往下层执行最后执行最低层的,选定位状态切换开关后,点击  “编辑”--层--移至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