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070iK与单片机的485通信

楼主(2014-03-06):
最近刚刚接触这个屏,不太明白这个工作模式;把屏跟电脑用USB-485连接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有数据上传,(01 03 00 09 00 02 14 09)这个传输没有起始位和结束么?

还有,如果用户在屏上输入了一个数据,那怎样把这个数据传给单片机呢?

忘高手解答。。。

楼主:
比如说,用户在屏上通过按键修改一个值后,怎样把这个值传给单片机,是自己写宏指令还是什么方法???

网友:
PLC类型选择MODBUS RTU,直接做相应的按键,根据下位机支持的功能码和寄存器去设置地址,触摸屏会发命令去给下位机读取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我这样设,可以吗?
建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元件的PLC名称为MODBUS RTU,地址为4x,100

这样输入数值之后,就能直接传给单片机吗?

网友:
首先要你单片机支持MODBUS协议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地址应该怎么设置?如果设置是4x,100的话,在屏上看不到,是不是屏上只能看到本地地址Local HMI  ?那这样,怎么把数据传下去呢?
新手,问题可能有些简单,希望老师能解答。。。

网友:
没有通讯上的话元件就不会屏幕上显示出来。

楼主:
如果我将数值输入元件地址属性设成modbus rtu,4x 100;这样就可以将数据传给单片机?是屏主动下发10功能码写数据,还是需要单片机发10功能码,然后屏再下传呢?

我这样设置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接受到的是01 03 00 63 00 01 74 14 ,这个不是读指令码吗?
一头雾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将数值输入元件地址属性设成modbus rtu,4x 100;这样就可以将数据传给单片机?是屏主动下发10功能码写数据,还是需要单片机发10功能码,然后屏再下传呢?

我这样设置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接受到的是01 03 00 63 00 01 74 14 ,这个不是读指令码吗?
一头雾水啊。。。版主

网友:
4X既有03功能码读的功能,也有10功能码写的功能
数值输入元件也是既有读取的功能也有写入的功能,在读取的时候你没有正确回复他数据九不会将元件显示出来。
当你往数值输入元件写入数据之后就会发10功能码去写入数据到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现在清楚多了。

网友:
楼主您好,我也买了一块威纶触摸屏,是6070ip。我想跟stm32通讯,做毕业设计用。
我还没弄明白。您可以把触摸屏那边的设置告诉我吗?跟您的想法差不多,就是将一个数组发送给stm32

楼主:
系统参数设定---》设备列表--》选择PLC-->设置 --》com  设置

网友(2014-05-19):
楼主 我现在刚入手触摸屏 一头雾水,可否指点下!

谢谢   QQ:342166897

网友(2015-08-11):
楼主 介意把你的STM32与触摸屏通信成功的程序发我一下吗? 如果涉及隐私的话 你可以弄个简单的给我好   就像早屏幕上按相应按键,可以在串口助手上显示01 03 这样的Modbus功能码
我弄我的触摸屏和STM32通信,发觉弄了好多天,串口助手接收到的都是一些乱码  我的邮箱7635048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