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4-03-06):
想做一个开关,按一下是关,再按一下是开,在用软件模拟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下载到屏上就是闪退
怎么回事?
该怎么设置?
老师啊。。。

网友:
用位状态切换开关,不要用位状态设置元件。

楼主:
我用的是位状态切换开关啊。。。
模拟的时候可以实现,但是下载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这开关是什么地址?PLC地址的话最好先清空一下PLC程序。可能是PLC程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位状态切换开关这样设置之后,为什么在屏上就看不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用位状态切换开关,开关类型是切换开关,按一下关,再按一下开的功能,在离线模拟的时候是对的,但是下载到屏里面去之后,就是按下去过程中变成关了,但是还没松口就又变回关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连了设备没有,或者设备的程序正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单独建了一个工程,里面只放了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开关地址是Local HMI,LB0什么的;同样是这样。
只通过USB下载了工程到屏里面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触摸屏什么型号?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JZ)5UBQ05E%2TF7F)V36}7.jpg 回复

就只有这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型号是TK6070iK

网友:
去程序里面看下,触摸屏型号要选择TK6070IH,触摸屏型号不能选错。

楼主:
谢谢老师啊,型号选错了。TK6070iP/TK6070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