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次性下载资料取样的方法求助

楼主(2014-03-06):
我的程序里面有6个资料取样数据,存储在hmi中,现在的方法用了6个备份元件分别将数据备份到u盘中。怎么处理能将这6个数据表一次性备份到u盘中

网友:
将这6个备份元件的触发方式设置成  触发(位)  然后设定一个位地址。
做一个为状态设置元件就可以同时触发这6个备份元件,同时备份元件的向量图和图库都不要勾选,做成透明的按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