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求助

楼主(2014-03-06):
新手上路,不知道6070的拨码开关有乜作用,因我无说明书

网友:
第一个位触摸屏校准以及恢复出厂设置用,为第二个是隐藏系统设置列,第三、四个为厂家使用。
具体可以查看触摸屏软件中的说明,打开软件后, 说明--帮助主题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
一般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