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新旧屏求助

楼主(2014-03-06):
现在遇到一个麻烦,想要将原来旧MT6070IH的内容导入新的触摸屏,不会导,接口也不知是用哪个。有熟悉的网友帮个忙

网友:
可以选择使用USB下载线或者U盘先将旧屏中的程序上传,然后再下载到新屏中,具体详细步骤请查收使用手册第38-39页。

网友:
简单的就是用U盘,插进去会有弹出窗口,选择UPLOAD就上传出来了。插进新屏,选择DOWELOAD.就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