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软件打开旧软件时图不对

楼主(2014-03-07):
如题。用V410写的,但装新V465后是能打开,但图不同就不能用了。谢谢。
我试试上传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一个文件如果是要换软件版本打开或者是换了一台电脑打开的话,不要直接双击打开文件,而是要通过软件中  工具--反编译  将原来的xob文件进行反编译之后产生一个新的mtp文件再打开这个mtp文件。或者是原来的软件编辑好了之后,在工具--压缩/解压缩中将原来的文件压缩成cmp文件,然后在另外一台电脑中,工具--压缩/解压缩将cmp文件解压缩成mtp文件再打开。

网友:
不用纠结了,是图库的问题。你在老版本下找到图库,复制,在粘贴到线版本的相应位置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2014-05-14):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