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10):
用tk6070ip触摸屏,自由协议,发送出来的字符串误码率很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即使是波特率1200,也总是错误。版主求解

楼主:
测试了一下,发送了10次,只有2次接收到是正确的。

网友:
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详细说下你怎么做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的线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我通过一个功能键触发一个宏指令,发送数据到嵌入式控制器,嵌入式设备就会按照接收到的数据工作。当工作完成后,嵌入式控制器会发送一个指令给触摸屏,这时候如何去接收那一个指令呢?(用自由协议来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用modbus sever 读取触摸屏的寄存器,可以实现(01 03 00 09 00 01 54 08)(读0009的数据)

但是写寄存器就不能实现(指令:01 10 00 00 00 01 01 C9 )(往0000写01)

我的写指令有误吗?

网友(2014-06-06):
在吗?你的通讯是和什么板子做的通讯?我在做TK6070IP和ARM的通讯、线连起来了,但是不显示,求帮忙。QQ1114717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