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300通讯的数值显示问题

楼主(2014-03-11):
显示元件属性

显示效果图

输入框没问题,但显示框会显示为0056.00这样的效果,请问整数位的00怎么去除?之前跟三菱和台达通讯没遇到这样问题。我试过修改第一张图中整数位数为1,但是超过2位会显示***。求解谢谢。

楼主:
咨询客服解决,原来是字体中默认设置了前导零的缘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修改过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