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MI内存中的位地址和字地址是指向的同一个物理地址吗?

楼主(2014-03-11):
比如LW_BIT包含在LW中吗,操作任何一个,另外一个会跟着变,还有RW_BIT和RW。

再一个问题,RW和RW_A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LW_Bit和RW_Bit分别是LW和RW对应的位地址,RW和RW_A都是掉电保存地址,RW地址为512K,而RW_A地址为64K.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这下明白了。

网友:
真有明白人啊,而且还是热心人。

网友:
512k和64k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RW地址范围512K为0-524287,RW_A地址范围64K为0-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