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14-03-11):
我想用历史数据做个产量表,怎样让每天的数据连续显示在数据表格里?现在历史数据元件,只能显示一天的数据,有什么方法能实现?能用数据群组?数据群组只能是曲线显示?能实现表格显示?

网友:
历史数据只能按天进行查询

网友:
加一个项目选单来选择日期

楼主:
查询本月数据就好办当天日期减去输入日期的差就是需查询日期所输入的数字,如果是跨月呢用什么方法去计算,月大月小用什么方法去判别?回复 3# 酱油哥搞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