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寄存器数据为什么不保存?

楼主(2014-03-12):
我用TK6070IP的RW型寄存器做给PLC的参数设定,几天没用怎么开机后触摸屏的用以设定参数的RW寄存器的值就全是零了呢?RW寄存器是断电保存数据的呀,是我哪里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RW地址是每隔1分钟自动保存一次,或者是将系统寄存器LB9029置ON一次进行强制保存。

楼主:
RW地址是每隔1分钟自动保存一次,
谢谢,我的参数设置以后就没有改动,怎么几天后开机还是全部为零?请问RW型寄存器停电以后数据能保存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