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p连接485采集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我要用屏读取485模块转换过来的温度,硬件连接正常,不知道该怎么读取,读取什么地址,请版主教我,谢谢。 MB8AI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使用说明书

网友:
在触摸屏屏上选择MODBUS RTU协议,通讯参数设置按照模块上的进行设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校验、停止位,接口类型选择为RS485 2W,接线方式为触摸屏的1、2脚分别对应data-和data+,触摸屏上使用4X或者6X地址对模块进行读取或者写入。

楼主:
感谢回复!
现在物理连线,软件通讯都对,用3X4X5X6X都能读出数据,我就不知道威纶屏编程软件,数值显示元件3X,4X...后面一栏填什么,怎么和附件内的地址例如40001,模块地址,40002,波特率.......40007,通道0.....对应。

网友(2022-10-27):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现在物理连线,软件通讯都对,用3X4X5X6X都能读出数据,我就不知道威纶屏编程软件,数值显示元 ...

解决了吗  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