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以太网数据传输

楼主(2014-03-12):
求教,现接通以太网能够远程监控,不知如何实时传输数据?

网友:
要传送什么数据,从哪里传送到哪里?

楼主:
资料取样数据,从触摸屏传送到pc电脑上,得知可以使用easy中的远程备份功能,但不知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这网站上人略少啊,还是找技术人员管用,原来ip地址用的触摸屏的地址,应该用计算机的。

网友:
PC可以通过以太网直接读取HMI内的变量,采用HMI至HMI的方式可查看手册里有通讯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网络备份功能实现了数据上传,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将easyprinter一直打开着才行,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不用打开easyprinter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或者能够用其他软件例如labview调用以太网口来实现数据上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