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办法让人家触控暂时无效的方法?

楼主(2014-03-12):
因为我的触控屏面板上面经常回粘上黑乎乎的油污,经常要要拿抹布清洁,回误触控到屏幕,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在不关屏的状态下让屏幕触控无效的方法呢?

网友:
瞎说啊,上面贴个保鲜膜,脏了换。

网友:
新增一个画面,什么元件都不要,切换画面用按钮切换,要清洁就用按钮切换到这个画面后再清洁。

网友:
功能按钮,执行一个宏指令,在宏指令里面延时,延时多久屏幕就无效多久,或者在宏指令里面循环delay,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