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风机,水泵等图片上加运行指示灯?

楼主(2014-03-13):
如题.看下图.  我想将BL_9放置在风机上,就是显示不出来?不论是先放风机图片还是后放风机图片都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BL_9放在其他空白位置能显示吗?如果不能显示,那可能是BL_9里面的图片有问题,或者是在安全选项中有设置;如果可以显示的话,那有可能是被风机、水泵图片给挡住了,可以选定BL_9,点编辑--层--移至顶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白处能显示.按你的办法应该能行.先试试看.谢谢.